EE 7. 9.4 中如何使焊盘空心显示?

楼主(2013-11-02):
我希望 EE焊盘空心显示  这个选项在哪里?

EE的格点开关在哪里? 我现在做封装之中,我想显示格点。

还有时实显示当前的鼠标坐标,如何让他们捕捉格点?

网友A:
显示控制面板下general下选择display patter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控制面板下general下选择display patterns

我找到了这个选项。以后的后来的人只要搜索这个贴子就可以了。

不用到处问了。我截了一个图。给大家参考。

感谢回复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控制面板下general下选择display patterns

顺便 帮我看看那个C怎么关闭。

还有在做封装的时候那个copy 怎么使用?

我感觉好笨拙的,还有那个copy相对偏移 不会弄。

我的两个PIN的位置 放错了,我修改pin number 。怎么修改?

网友(点评):
建Cell时的C是默认的元件的原点,你可以在显示控制-->part-->top-->cell item-->orgin关掉就没有了

网友:
1在颜色里面找吧,为什么要关闭呢
2选择copy就可以了
3使用ms dx=x,y;
4在放置焊盘对话框里面修改

网友B:
要空心显示,你把那个焊盘关掉就看不见了,display 上边有PAD选项,如果还有,证明阻焊或者助焊层开着,关掉就好了!格调的显示也在display选项卡,下边有个grids的选项分别是布局,布线,绘图模式下是否显示格点! 至于捕捉格点我只知道,绘图模式下可以捕捉的,工具来有个工具,你可以找找!鼠标垫额坐标可以实时动态显示的,好像是在view菜单下 ,或者在edit 下,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软件,所以只能凭记忆给你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空心显示,你把那个焊盘关掉就看不见了,display 上边有PAD选项,如果还有,证明阻焊或者助焊层开着,关 ...

感谢 我来熟悉熟悉这个工具。希望让我不要太失望。

听说他的功能很强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来熟悉熟悉这个工具。希望让我不要太失望。

听说他的功能很强劲。

是啊,它是拉线神器啊,呵呵!楼主是自己电脑用的EX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它是拉线神器啊,呵呵!楼主是自己电脑用的EXP吗?

是的。你是不是很会EE?

会的话能否教教我。小有报酬。

网友(2014-05-09):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是不是很会EE?

会的话能否教教我。小有报酬。

不能说很会吧,我用的就是它,不多时2007.7版本的。现在除了建库方面的其他操作应该都没问题,如果你想学可以教你。我主要是用这个工具来布线,因为它是名副其实的“拉线之王”。

网友:
那个c在显示设置里part下,一个原点

网友:
你的QQ号是多少呀,也想和你学习下

网友:
老师,我的QQ号是595769716  能否加下我,跟你学习。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
至于空心显示,看我能不能上传图

网友:
图示来了!

相对来说EE的颜色设置部分相比其它大部分ecad软件来说比较分散,开始很不习惯,
但它的display control schedule比较不错!可以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