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

楼主(2013-11-03):
给板厂写加工要求时,

对拼板的要求,工艺边等不熟悉

哪位可以提供下拼板这块的加工要求,示意图之类?

谢谢啦!

网友(2014-11-20):
拼板要大于50*50,一般拼成长方形,长度:200-350MM,宽度:150-250MM,要按生产能力而定,

网友(2015-02-08):
    实际上,你不需要告诉PCB制造商怎么去拼板,他们一般都会主动给你做成拼板的,因为这样他们会比较节省自己的原材料,另外,拼板的利用率越高,费用节省越多,当然,如果你的板子没有特殊要求,你可以和厂商联系,让他们给你提供一些建议,他们会很乐意的,这样就可以结合两者进行综合考虑了。
    注:PCB的设计,本身就是结合PCB的工艺能力去做的,一般情况下,最好在设计的时候就和PCB制造商沟通好相关的工艺能力,推荐你自己多看一些DFM类资料即可

网友(2015-06-12):
    要视自己的板子大小而定,结合产家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