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如何使用分页连接符 如图

楼主(2013-11-03):
AD9中如何使用分页连接符 如图

楼主:
原理图的一些参数如何填入  为什么在参数里面填入的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上面那个也不懂,下面的问题是你要在相应栏上填写才会显示,别填错了。比如Drawn By,后面填写***,才有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也不懂,下面的问题是你要在相应栏上填写才会显示,别填错了。比如Drawn By,后面填写***,才有的显 ...

填了也无法显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填了也无法显示啊

那就是模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