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drl文件钻孔位置与实际有偏差

楼主(2013-11-03):
    用CAM350导入.drl文件,与Gerber生成的钻孔符号叠起来看发现两者的中心有偏差,而钻孔符号是在实际钻孔的中心。也就是说.drl文件中的钻孔位置与实际有偏差。像下图土黄色的是实际需要钻孔的焊盘,红色是gerber中的钻孔符号,绿色是.drl文件中的孔。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转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时精度太低,建议采用3:5英制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时精度太低,建议采用3:5英制转换

转Gerber用的是3:5,钻孔文件用的是2:3,如果钻孔文件采用3:5的话用CAM350导入看到钻孔文件跟其它层的Gerber比例不一样,像是按比例放大了,这种是正常的吗?

网友A:
    这是你用CAM350导入数据时格式不对,设计软件输出是什么格式,导入也用什么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用CAM350导入数据时格式不对,设计软件输出是什么格式,导入也用什么格式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时精度太低,建议采用3:5英制转换

    再请教一下,如果PCB设计单位是mm,精度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转文件与设计是公制还是英制没关系,可以统一用英制转换,你也可以用2:5公制转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A:
    转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时精度太低,建议采用3:5英制转换

    亲爱的版主,我精度设置成了3:5了,5:5也试过了,2:4也试过了····但是钻孔始终放大了,到最后直接不显示了···我查看了好多帖子了···但是我还是没能解决···奇怪的是,有些板子出出来是正确的,有些是放大的···求解啊···

网友:
    钻孔层放大了只是你在导入的时候精确度没有统一,实际上的数据都是对的

网友(2021-06-23):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源,非常好的资源,以后会多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