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喷锡"和"沉金"分别对板子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1-04):
    请问pcb制版的"焊盘喷镀"中的"喷锡"和"沉金"分别对板子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沉金工艺处理后的焊盘表面平整性很好,对量产的上线贴装好处大;

喷锡一般用来简单预防焊盘氧化,一般打样几块手动贴装的用喷锡比较实惠。

网友:
    喷锡焊锡性好,价格便宜,抗氧化不好;沉金板,不易氧化,导电性能优越,价格贵

楼主:
    如果做样板是不是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做样板是不是差别不大?

    价格是有一定的差距

楼主:
    价格当然是有差距, 就是为了省钱做样板, 我是说性能上有没有差距? 假设焊接没有问题, 只在短期内测试使用.

网友: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板,比如WIFI无线类,工程师为了安全起见,都会要求做沉金,至于电性能影响多大,这个谁都不好说

网友B:
    金手指类的必须要沉金吧?

网友:
    喷锡价格便宜,但是平整度不够好,管脚间距特别小的不适合使用喷锡工艺,容易连焊。
    沉金价格较贵,平整度很好,信号完整性较好,适合高速单板。

网友C(2014-12-12):
引用 网友A:
沉金工艺处理后的焊盘表面平整性很好,对量产的上线贴装好处大;

    喷锡一般用来简单预防焊盘氧化,一般打 ...

    你的腿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类的必须要沉金吧?

金手指不能沉金,太软了,要镀金

网友:
    沉金与镀金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沉金就只是表面沉积一层金,结构不是很细腻,质地软,镀金,化学镀金,镀的是金的络合物,比较紧密,硬度高,耐磨性好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这么干:有BGA封装的就化学沉金,没有就无铅喷锡。主要还是SMT和成本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腿好长........................................

所见略同啊…………………………………………

网友(2018-01-19):
    性能上说,沉金焊盘导电率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