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的要求规范

楼主(2013-11-04):
      请问各位同仁:
    PCB制作资料发给板厂时,一般情况下会附上PCB的堆叠、阻抗要求,以及各种成品的规范等。
小弟对此并不是太懂,希望了解和熟知此方面问题的,能够详细答复下。如果你们制作PCB时有类
似文档的话,可以发给大家参考下,这样大家既能增加知识,又能避免工作中类似的问题。
    在此感谢了!

网友A:
通常提供如下资料:
1、板材、板厚、阻抗、各层铜厚;也就是你说的叠层信息;
2、表面工艺(比如:沉金、沉银、有铅喷锡、无铅喷锡等等);
3、阻焊和字符油墨颜色;
4、如果是拼板的话,要说明如何拼板;
5、检验标准(如:IPC II  \IPC III级等)
6、对单板翘曲度要求;
7、最好提供最小线宽、最小钻孔等信息
8、其他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提供如下资料:
1、板材、板厚、阻抗、各层铜厚;也就是你说的叠层信息;
2、表面工艺(比如:沉金、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你上面说的,有些我都知道,能否针对第5、6、8做些详细的解释呢?

    比如说符合哪些规范,如IPC-A-600G、IPC-6016 Class 2等,以及单板翘曲度多少OK?
以及哪些特殊的要求?

   另:补充-------我想某些大公司或者专业PCB生产的公司都有这种制作说明文档吧,如果有,请共享
给大家看下,让大家了解下专业性的要求,真的可以避免好多纠缠问题和迷茫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你上面说的,有些我都知道,能否针对第5、6、8做些详细的解释呢?

楼主是在哪家PCB板厂做板的呢,跟他们要一个就可以了啊!专业的厂商应该会主动为客户提供模板文件的。

楼主(2014-08-15):
引用 网友B:
大虾,我特别想求教在PCB生产过程中,铜箔本身的那些外观异常或是PCB生产过程中容易造成铜箔的外观异常有那 ...

这些在IPC标准中都有描述的~~品质部门需要了解的比较多,个人可以了解下~
下面是我找到的一些中文版资料,可以学习看看。
 IPC-A-600G.pdf (7.17 MB, 下载次数: 131) IPC-A-600F.pdf (3.27 MB, 下载次数: 116)

网友(2014-11-03):
其实结构叠层是和板厂的PP胶介质厚度有关的,根据不同的厚度阻抗调整不一样。想了解可入技术支持群:168837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提供如下资料:
1、板材、板厚、阻抗、各层铜厚;也就是你说的叠层信息;
2、表面工艺(比如:沉金、 ...

对单板翘曲度是怎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