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11-04):
我出菲林资料的时候提示异常,不知道哪里要设置一下。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网上 帮你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实际上很多方面百度就能搞定了。没有必要发帖问啊。做技术要勤于搜索呀。不要动不动就问。

http://bbs.dianzi168.net/read.php?tid-17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