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厚对pcb板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1-04):
    我看到一个2.4G的两层无线pcb板要求板厚0.8, 在天线部分上下都没有铺铜, 如果用1.6的板来做, 性能会差很多么?假设只板厚不同, 其他都一样.

网友:
    应该差别不大,你到时候调整一下匹配网络吧

网友:
    按理说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网友:
    RF的PCB对板材的介电常数有一定的要求。需要选择介电常数变化不要太大的板材。否则每一批的产品性能会存在不小的差异。

楼主:
    板材都是FR4的板材, 但是如果板厚不一样,一个0.8, 一个1.6, 介电常数会差很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材都是FR4的板材, 但是如果板厚不一样,一个0.8, 一个1.6, 介电常数会差很多么?

这个会有差异,不过不是大问题。但是据我所知FR4不同厂家的基材,有不同的介电常数。所以建议你规定好其FR4的基材型号和厂家。这样对你将来产品的一致性会有好处。

网友:
    板厚会影响特性阻抗,板厚由0.8增加到1.6,走线的特性阻抗会增大。对于RF有一些影响,驻波比增加了。但是可以通过LC 电路MATCHING回来。具体要不要匹配,得打板了实测。所以天线处或者说RF输出口要留匹配电路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