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有人用designer调用过Hspice模型么?

楼主(2013-11-04):
有人用designer调用过Hspice模型么?

楼主:
我上传个模型你看能调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看看我上传的这个弄调用么?

网友A:
Designer只认得.lib的文件,你这个是.sp文件。应该不能调用。你要把.sp文件里的网表单独取出来,做一个.lib的文件。然后可以导到designer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er只认得.lib的文件,你这个是.sp文件。应该不能调用。你要把.sp文件里的网表单独取出来,做一个.lib ...

这没有弄过,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下么?

我是碰到一个项目,发送端一个是Hspice模型,一个是AMI模型,AMI模型我在Hspice中不怎么会用。。。

网友:
这个是我在书上看的。钟文耀的书里好像有。

网友(点评):
去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er只认得.lib的文件,你这个是.sp文件。应该不能调用。你要把.sp文件里的网表单独取出来,做一个.lib ...

能共享一个lib模型么?顺便教教我

网友:
.LIB '名字'
.SUBCKT A 1 2 3 4
……
……
.ENDS
.EN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 '名字'
.SUBCKT A 1 2 3 4
……
引用 网友A:
Designer只认得.lib的文件,你这个是.sp文件。应该不能调用。你要把.sp文件里的网表单独取出来,做一个.lib ...

我把这个sp文件做成.lib可以么?

网友:
当然可以了。用上面的格式,补充好你的网表,然后改一下后缀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