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电路要怎么布局,效果才会好

楼主(2013-11-04):
我们公司产品最近增加了收音机的功能,layout时要怎么布局效果才最好。上次做出来的板子,只能收到3个台。别的公司用同样的IC。能收到21个台。无语啊。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看文件才知道,最好能看看资料ic一般都有建议的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芯片呢

网友:
请参考规格书上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芯片呢

RDA5807MP

网友:
    让芯片供应商给你提供LAYOUT指引吧..

网友B:
    RDA5807m这种小收音IC,我经常都会用到,IC底下一定要尽量保持完整的一块地(顶层和底层都是),天线与I2C中间最好用地隔开一下,晶振和I2C最好包下地,天线部分要掏空加粗,如果你IC中间走线的话影响会很大的,如果要走也不能贯穿过去。。。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还有就是最好放在板边或者角落位置~~~旁边最好不要有扫频厉害之类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A5807m这种小收音IC,我经常都会用到,IC底下一定要尽量保持完整的一块地(顶层和底层都是),天线与I2C ...

天线部分要掏空?是指顶层和底层都要掏空吗?我们的板只是双面板。还是你这个板收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
    什么产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线部分要掏空?是指顶层和底层都要掏空吗?我们的板只是双面板。还是你这个板收音效果怎么样?

就是天线焊盘位置的顶层和底层都不要铺地,放收音I C这一层就是连接天线焊盘的这一根线的所有元件都禁止铺地,而且如果可以要与铺地的铜皮远一些,否则地会吸收天线接收回来的信号的,我们平时都是双面板,这个板的收音还好啊,我在深圳,这边大概能收32-40个台左右,也要看下时间段。。还有所处的地方,高楼密集的肯定会少一点的~~~还有就是FM对整块板的地连贯性也有讲究,整块板的地一定要连贯,尽量大片大片的,有些人喜欢把FM的地割出来,类似于单点接地的做法,我从来不这样干,只要保持两层地分得好就没问题,如果是带LED显示屏的话,就不要放在屏脚的附近,升压IC和一些数字信号线和元件器远离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天线焊盘位置的顶层和底层都不要铺地,放收音I C这一层就是连接天线焊盘的这一根线的所有元件都禁 ...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天线焊盘位置的顶层和底层都不要铺地,放收音I C这一层就是连接天线焊盘的这一根线的所有元件都禁 ...

非常感谢,准备按你的说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