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和磁珠的滤波效果

楼主(2013-11-04):
音频芯片TLV320AIC3101IRHBR,datasheet上接的是电容,问下磁珠和电容怎么判断用哪个好呢?

网友:
磁珠阻碍高频电流  电容短路高频电压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焊上去量一量就知道了

楼主:
    都没工具,没发量

网友:
    你的是芯片电源,怎么可能串联电容?

网友:
    是不是LZ看错了,上面的图FB16以及FB8是串联到VCC3_3上的电感,其中FB16并了两个电容,FB8并了一个电容到地,这没什么特别的啊。串电感好处一般来说有两个:1、方便调试的时候切断某个特定的电源,以验证某些性能指标等;2、滤波呗,防止高频电流。并电容无非是去耦之类的作用。

网友:
    学习一下,磁珠在高频下是一种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