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9.5中,对decal和component设置的设计规则不起作用

楼主(2013-11-04):
pads9.5中,由于某个元件所用封装的焊盘间距较小,单独对该元件的decal或component进行设计规则设置,按照PADS的规定,这个规则的优先级比default更高,但是我们在verify design时,发现该设计规则不起作用,为何?是bug吗?

楼主:
帮助说明中说该规则虽然可在layout中设置,但只在router使用,问题是只能在layout中进行verify design,如何进行decal设计规则的检查?

网友(2013-12-05):
我也想知道,坐等高手出现。

楼主:
哎呀,这么大的菜单自己怎么就看不见呢?谢谢jimmy!

网友A:
这是在router检查,在layout中进行verify design还是错误。

网友:
局域规则请在Router中检查

网友:
以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 ,貌似只能在router里面才能做区域的单独规则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router检查,在layout中进行verify design还是错误。

只能在router中使用,在layout中当然错误。

网友(2015-04-02):
看来这是新手必然遇到的问题

网友:
局域规则在Router中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