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symbol的时候如何添加两个signal属性?比如VCC=1和GND=8属性?

楼主(2013-11-04):
在建symbol的时候,添加了VCC和GND网络属性,即可在原理图设计中省去这部分,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添加两个属性,
比如添加了signal=VCC;1,9之后,如何添加和signal=GND;8,16属性?
求大神赐教,我用的版本是EE7.9.3,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只有一个vdd的话那就是vdd;x,x,x这种格式;如果还有别的全局信号的话必须要在library manager里面的part number匹配的时候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有一个vdd的话那就是vdd;x,x,x这种格式;如果还有别的全局信号的话必须要在library manager里面 ...

你是说在建part的时候,symbol和cell对应的时候手动添加是吧,也就是说在建symbol的时候不能添加两个全局signal属性?

网友:
是的。ee是不行,但是pad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