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单面板出CAM跟双面板一样吗?

楼主(2013-11-05):
看了几个单面板,都是插件(TOP层放元件,BOTTOM是焊盘)无过孔,由于是电源转换没设及到信号,焊接底层无铺铜,这种板子出CAM文件时跟双面板一样吗

网友:
    在cam里面可以吧top走线和top的solder mask去掉,如果不想去就出了Gerber后在去掉这两层,实在不想直接把Gerber发给板厂然后直接给板厂说是单面板,他们会处理的

    wa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