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中能不能在元件库中加入物料编码

楼主(2013-11-05):
想在做原理图的时候更改封装和value值就能让物料代码自己对应上,不知道有呒有这样的功能,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大公司有专门人员维护数据库,这个功能很容易,也是基本功能,小公司如果设计人员自己维护,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公司有专门人员维护数据库,这个功能很容易,也是基本功能,小公司如果设计人员自己维护,问题很多

正在往大公司发展的小公司。。。想先把框架做出来,不知道具体要怎样实现。求赐教。。。

网友B:
用CIS不就可以吗  唯一物料代码对应一个封装 和 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IS不就可以吗  唯一物料代码对应一个封装 和 value

不会用呃…怎么用啊。。。我是layout,不太会ci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IS不就可以吗  唯一物料代码对应一个封装 和 value

我只会一个一个对应,就是一个原理图part给一个编号,但是这样的话电阻型号都有好几百种,想知道怎么让他们按照我的对应关系来变化。在线等。。。

网友B:
配置一下CIS ,用数据库来弄。一个Part Number 对应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一下CIS ,用数据库来弄。一个Part Number 对应一个电阻。

完全不明白。。。你什么时候有空啊?能不能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一下CIS ,用数据库来弄。一个Part Number 对应一个电阻。

要怎么配置?是要在电脑上装数据库么?

网友C:
配置CIS数据库,在控制面板的数据源里面配置数据库,可链接到服务器大家共享,然后再在capture cis里面配置数据源.DBC文件,建立Access文件添加好物料信息,修改capture.ini的路径。应该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步骤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CIS数据库,在控制面板的数据源里面配置数据库,可链接到服务器大家共享,然后再在capture cis里面配置 ...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一幅很厉害的样子,回去了慢慢研究,谢谢大神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CIS数据库,在控制面板的数据源里面配置数据库,可链接到服务器大家共享,然后再在capture cis里面配置 ...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一副很厉害的样子,回去了慢慢研究,谢谢大神们啦

网友:
同意10#的方法,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库源电气专门有讲这个的视频教程,http://www.pspice.com.cn/

网友D:
我刚好就是负责我们公司 CIS库维护的

LZ若想了解 可以加我QQ  2633508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好就是负责我们公司 CIS库维护的

LZ若想了解 可以加我QQ  263350809

公司不能上网。。。回去了加你,我现在做出库来了,但是导入cis时候报错了,Database configuration is missing schematic part. cannot place database part.不知道怎么破了。。。

楼主:
加了schematic part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不能上网。。。回去了加你,我现在做出库来了,但是导入cis时候报错了,Database configuration is m ...

主要关键操作包括:
1,数据库文件,一般使用office access数据库,一般放置在服务器固定路径  如Z:\MDB
2,原理图库文件,路径固定 如Z:\SCHLIB
3,PCB封装所有文件,路径固定,服务器端  如Z:\PCBLIB
4,DATASHEET文件,可有可无  路径固定如Z:\DATASHEET
5,关联数据库文件到系统的数据源   (位于控制面板-管理-ODB数据源管理中)
6,设置好了后,打开X:\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 CAPTURE.INI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0=Z:\PCBLIB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Z:\SCHLIB
[CIS Browse Directories]
Dir0=Z:\DATASHEET

定义数据库各个文件的路径,DATASHEET如果不用可以不管
7,配置CIS,打开capture,option- CIS configuration   然后把你的office access数据库文件内容和系统属性一一对应起来,这个不解释,简单
8,在原理图界面  按Z,或者右键 place database part  打开CIS界面,放置,如果不能使用,根据提示检查上面各个文件,以及配置相关信息。

数据库文件,给你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关键操作包括:
1,数据库文件,一般使用office access数据库,一般放置在服务器固定路径  如Z:\M ...

哇…谢谢大神了,加的微信但是没回呃…按照步骤我现在弄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些疑问呃…还请大神帮忙介绍一下。1,放置元件只能从CIS Explorer中拿了么?从原理图库中调用的没有我添加的属性?2,我在原理图上更改元件的value值时里面的number和其他属性还保持原来的值,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自动对应,还是要换value的话只能换元件? 算是一些疑惑,谢谢大神了。

网友B:
从CIS Explorer里面来拿出来的元件,会带上数据库里面的设置了的参数属性。也可以手动place,但你看到属性没有用CIS 带出来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CIS Explorer里面来拿出来的元件,会带上数据库里面的设置了的参数属性。也可以手动place,但你看到属性没 ...

是啊,那就是我如果想要那些属性就必须从cis里面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

那更改元件value值也只能换个元件么?不能自动更改对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更改元件value值也只能换个元件么?不能自动更改对应?

嗯,软件好像没这么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软件好像没这么智能。

我在part manager中检查,都是黄色的,发现Database table是undefined,这个是属于什么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谢谢大神了,加的微信但是没回呃…按照步骤我现在弄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些疑问呃…还请大神帮忙介绍一 ...

1,是的,只能从CIS拿出来,,或者复制你已经放置好的,没别的办法;
2,使用CIS的原因  就是全公司统一,所有人员调取的都是服务器端的数据,完全一致。原则上说,使用CIS  调取出来的器件除了位号是不允许改任何参数的,比如你放了1K的,要用2K的就只能重新从CIS找,不能把1K改为2K了事  没用的。将来出BOM 就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part manager中检查,都是黄色的,发现Database table是undefined,这个是属于什么错误?

参数未定义,有可能是你的参数没传递过来,也有可能是你没定义,检查下。

假设你的类型这一列有问题,那你就差对应器件这个属性是否存在,如果没存在,重新配置CIS  吧属性对应起来,然后更新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的,只能从CIS拿出来,,或者复制你已经放置好的,没别的办法;
2,使用CIS的原因  就是全公司统一 ...

噢…谢谢了。现在我想导出bom,检查了一下part manager 里面都是黄色,显示Database table是undefined,不知道是什么属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未定义,有可能是你的参数没传递过来,也有可能是你没定义,检查下。

假设你的类型这一列有问题, ...

我出bom都可以出了,属性都在,但是有这个undefin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出bom都可以出了,属性都在,但是有这个undefined...

出现undined是由于你access表里面的信息没有填写完整,不影响使用的。我们公司的cis也是我在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出bom都可以出了,属性都在,但是有这个undefined...

part manager里面选择 update all part   更新下,如果还有错按照提示检查,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未定义,有可能是你的参数没传递过来,也有可能是你没定义,检查下。

假设你的类型这一列有问题, ...

现在出问题了,我在CIS里面有好多元件,调用的时候好难找啊,没有搜索功能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问题了,我在CIS里面有好多元件,调用的时候好难找啊,没有搜索功能的么?

1,物料分类规范,不用搜索,查找很容易
2,实在不行用搜索,explore  右边有个 query  就可搜索  附图

网友(2014-12-05):
引用 网友C:
配置CIS数据库,在控制面板的数据源里面配置数据库,可链接到服务器大家共享,然后再在capture cis里面配置 ...

修改capture.ini的路径
capture.ini文件内需要增加什么内容,是否可以详解一下  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谢谢!!!1

网友(2017-05-10):
我想问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掉的

网友E(2018-03-29):
引用 网友D:
主要关键操作包括:
1,数据库文件,一般使用office access数据库,一般放置在服务器固定路径  如Z:\M ...

请问我这第7步中的配置选项没有,即capture菜单栏option下面没有 CIS configuration这一选项,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这第7步中的配置选项没有,即capture菜单栏option下面没有 CIS configuration这一选项,这是为什么 ...

关闭dsn,选择file-change product,改成capture with CIS就有了,capture是没有这个菜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闭dsn,选择file-change product,改成capture with CIS就有了,capture是没有这个菜单的

谢谢,现在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关键操作包括:
1,数据库文件,一般使用office access数据库,一般放置在服务器固定路径  如Z:\M ...

你好,我下载了你分享的这个数据库,但是在添加库的时候,软件报错了,信息如下,版本16.6,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下载了你分享的这个数据库,但是在添加库的时候,软件报错了,信息如下,版本16.6,这又是为什么 ...

你如果版本不是16的话重新配置,因为16和17不一样,所以配置的数据源也不一样,不能直接用我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