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开关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3-11-05):
小弟最近想给产品加上触摸开关,把外观做的好看,希望是那种触摸式的,然后最好周围有一个LED圈,有没有谁有什么好的建议?触摸开关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电容式触摸,外壳最好不要是金属,不然问题多多,当然买两块的多的触摸IC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式触摸,外壳最好不要是金属,不然问题多多,当然买两块的多的触摸IC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感谢你耐心给我答复啊,有没有推荐的,常用的器件?直接推荐型号给我,方便我查阅,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耐心给我答复啊,有没有推荐的,常用的器件?直接推荐型号给我,方便我查阅,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

都是单键的触摸IC,你看看,合不合适

679.76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67, 下载积分: 威望 -5

1.05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75, 下载积分: 威望 -5

RH6015-C(D)_SPEC_Ver1.3.pdf

447.32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48,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单键的触摸IC,你看看,合不合适

太合适了,非常感谢~!

网友B:
触摸开关功能很容易实现。但是用到产品上,需要过一些试验。某些触摸芯片过一些试验是很难过的。
一般触摸开关需要过射频干扰试验(10V/m)和注入电流试验。如果能通过这两项试验基本没有问题了。(不同产品的试验的等级要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开关功能很容易实现。但是用到产品上,需要过一些试验。某些触摸芯片过一些试验是很难过的。
一般触摸 ...

你是指一些EMC测试是吧?谢谢提醒,差点就忘了这事了!大神有没有一套成型方案可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指一些EMC测试是吧?谢谢提醒,差点就忘了这事了!大神有没有一套成型方案可供参考?

有是有的,但是是公司的机密。不过我可以高告诉你我司用的是Microchip的方案。各项试验都通过了。你可以自己找代理或原厂找他们的FAE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是有的,但是是公司的机密。不过我可以高告诉你我司用的是Microchip的方案。各项试验都通过了。你可以 ...

懂的,感谢~!

楼主:
看了Microchip的一个器件CAP1133,手册里有这么一张图,图中的Touch Button是指什么?
我的理解是在PCB上画一个大的焊盘,然后上面盖一层塑料薄膜,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有人能帮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Microchip的一个器件CAP1133,手册里有这么一张图,图中的Touch Button是指什么?
我的理解是在PCB上 ...

你的理解正确。
还有个常用的方法是用导电泡棉或弹簧将触摸焊盘引到你需要触摸的面板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正确。
还有个常用的方法是用导电泡棉或弹簧将触摸焊盘引到你需要触摸的面板下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