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 调用IBIS模型问题

楼主(2013-11-05):
请问各位,我在Speed2000中调用IBIS模型,为什么前面的一排不显示绿色,不能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6-05-31):
也遇到同样问题,同问

网友A(2016-07-06):
看截图,应该是你的IBIS模型没有进行 pin map编辑。

网友(2016-12-08):
模型却地电源

网友(2020-03-20):
学习一下,看有没有用

网友(2020-06-02):
看标题还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来是提问的

网友B(2021-08-04):
引用 网友A:
看截图,应该是你的IBIS模型没有进行 pin map编辑。

缺少pinmap的话 这块如何去添加呢,添加的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少pinmap的话 这块如何去添加呢,添加的原则是什么呢

和芯片的IBIS模型一样,同样需要相对的模型文件,没有的话,就不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少pinmap的话 这块如何去添加呢,添加的原则是什么呢

下图是我拿到的IBIS文件,这啥也没有,PIN信息我可以自己添加,可是IO模型这些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写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求指教啊。红框里都是我乱填的,尴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芯片的IBIS模型一样,同样需要相对的模型文件,没有的话,就不设置吧

为什么看不到你的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