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布局间距问题

楼主(2013-11-05):
请问下BGA和贴片电阻,IC之间,贴片电阻和IC间的最小间距多大,谢谢。

网友A:
要看制程能力,bga到0603以下20mil,IC之间16mil,贴片电阻和IC间距12mil,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制程能力,bga到0603以下20mil,IC之间16mil,贴片电阻和IC间距12mil,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有没有一个规范,文档什么的,是看贴片厂的制程能力吧

网友:
BGA和周围器件远点,5mm以上,方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