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走线器件顺序

楼主(2013-11-05):
各位,遇到一个问题,在设置了差分线以后,走线的时候发现必须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走线,本来可以从A->B->C走线,非要先从A->C->B,线无法连接到焊盘上,我的拓扑用的是MINIMIZE的设置,这样有问题吗?

谢谢

楼主:
和拓扑有关系吗?

网友:
    遇到过,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A:
    走到A->B,快接到B时,以无过孔的方式暂停,然后换到layout中完成互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到A->B,快接到B时,以无过孔的方式暂停,然后换到layout中完成互连。

    我也是一直这样干的,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