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版本Cadence的Skill安装

楼主(2013-11-06):
各位大神,你们好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的电脑安装了cadence 15.5和16.3两个版本,都已经破解,通过程序自带的switchversion.exe切换。
      在EDA365实验室中看到的skill很好,就下载尝试,不过怎么都只能安装到15.5版本下,16.3版本调入后都说无法找到Skill,请问怎么解决?另外,怎么能让他们启动程序后自动加载?

网友A:
在16.3下面再安装一次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6.3下面再安装一次试下

你好,我把16.3卸载重装就好了,我猜跟什么路劲有关系,没找准具体哪个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些自己需要用到的SKILL然后自己加载也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
更新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些自己需要用到的SKILL然后自己加载也可以,很简单的

是不是可以结贴?已解决?怎么操作?

网友B:
结贴?什么意思?反正我自己装了15.5.1和16.3两个版本的,大多数通过自己加载都可以,可以加我4414925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贴?什么意思?反正我自己装了15.5.1和16.3两个版本的,大多数通过自己加载都可以,可以加我441492527

我已经在win8环境下装了16.6,其他版本暂时不用了,谢谢!之前版本好像不能安装到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