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铺铜完毕,但每次重新打开PCB文件,Flood区域就镂空了。。。

楼主(2013-11-06):
如题,layout做完了,铺铜也完了,但是每次重开PCB文件的时候,铺铜(flood)的地方就镂空了,如果需要展示效果必须用Flood manager重新Flood才行。我发给PCB生产厂家的时候是用生成的ODB++文件,但是昨天那公司来点说能否发给他们工程文件,因为他们的数控机不支持gerber文件格式。当然作为公司来讲一般是不能给工程文件出去的,准备换一家公司做。但还是想问问如何能让工程文件每次打开的时候Flood的区域不镂空。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重新打开PCB文件时,重新执行HATCH ALL就能恢复灌铜了。或者view->nets,然后关闭此对话框也可以。

也可以进行设置:Tool-->Options-->hatch and flood-->勾选“ Autohatch on file load”

网友B:
支持什么格式给什么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开PCB文件时,重新执行HATCH ALL就能恢复灌铜了。或者view->nets,然后关闭此对话框也可以。

对jimmy,是每次都需要重新hatch或者flood一次。所以不能给工程文件,只能给odb++了?

网友(点评):
是的。必须不能给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什么格式给什么文件就好了

貌似PADS就是这样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一下吗?

网友:
重新打开PCB文件时,重新执行HATCH ALL就能恢复灌铜了。或者view->nets,然后关闭此对话框也可以。

网友C:
    Tool->Options->hatch and flood->勾上 Autohatch on file load
每次打开文件会自动灌好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Options->hatch and flood->勾上 Autohatch on file load
    每次打开文件会自动灌好铜.

 太感谢你了!学习了!@jimmy

网友D:
    自動灌好铜可能會造成檔案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動灌好铜可能會造成檔案變大

    没关系,厂家要什么格式就给什么格式的,工程文件就不给了。。。倒是学习了这个方法哈

网友:
    Pads9.3沒有也,是版本太低了嗎?

网友:
    上班太忙了,都没时间来逛逛。趁现在下班,俺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