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箭头所指的内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11-06):
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

请问散热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而不是一整片。

网友:
有利于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散热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而不是一整片。

如画成一整片的话,开钢网刷锡膏时会有锡多,锡不平等情况,为避免类似情况所以一才将分成多个小块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画成一整片的话,开钢网刷锡膏时会有锡多,锡不平等情况,为避免类似情况所以一才将分成多个小块来做

散热部分是要求刷锡膏的吗?

网友(点评):
贴片厂乱刷的。也有可能是出钢网文件时此处没有屏蔽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散热部分是要求刷锡膏的吗?

对于发热量大的器件来说,中间部分与PCB板焊接可起到充分的散热作用,如PA。但是有很多类似的封装的器件,除了有助于散热外,还可以增加芯片在PCB板上的附着力。

网友(点评):
返修会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发热量大的器件来说,中间部分与PCB板焊接可起到充分的散热作用,如PA。但是有很多类似的封装的器件 ...

此类器件返修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吧,起码无意摔的时候不会掉件(现在手机那么大总是不小心掉地上),即使坏掉了,风枪吹下来植锡换个好的再贴上去,对维修员来说不是难事。

网友:
    如画成一整片的话,开钢网刷锡膏时会有锡多,锡不平等情况,为避免类似情况所以一才将分成多个小块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