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炉后 部分板子起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06):
PCB过炉后 部分板子基板起泡 不是表面绿油起泡 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板材没有烘干 里面有水分  还是炉温过高?

网友A:
    之前遇到过一次,是板子里面有水分和气泡。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一次,是板子里面有水分和气泡。

可能是大面积覆铜,热量散步出去造成的。

网友:
    焊接前烘板子,或者你炉温设置过高

网友(2014-04-30):
    估计是炉温太高了,还有就是板没有预烘烤吧。

网友:
    水没烤干,温度低一点,时间长一点

网友:
    除了板材没有烘干,炉温过高,还有就是3楼说的,设计PCB时大面积覆铜,而且覆铜处没有打孔。

网友(2014-05-31):
    还有一个问题是pcb制作完成后存放的时间太长了,pcb 也是有保质期的。

网友:
    大面积铺铜问题不大,怕的是层叠结构严重不对称。

网友(2014-11-20):
    或有水分,面积太大,横向过炉,板质耐高温差,炉高过高,过炉时间长等等都会出现的。

网友(2015-03-02):
    各位大大功力深厚啊----------------

网友(2015-04-16):
    各位大神各种原因分析的太彻底,,从设计到制作到制程都有,拜服

网友(2015-08-08):
    爆板有很多种原因,建议打切片进行分析。。。。。。

网友:
回流气泡原因分析(层与层之间的气泡):
1、PCB层压杂质污染
2、PCB潮湿
3、回流温度过高
4、回流时间过长(反复加热)
绿油气泡:
1、绿油底层污染可能性最高(剥离绿油,放大镜检查可明显识别)
2、加热过高,过长(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