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上拉电阻

楼主(2013-11-06):
大家说上拉电阻要放在端接电阻的左边还是右边?

楼主:
大家知道SD卡的规范在哪里可以找到么?由哪里发布的?

网友:
来学习的,不知道有没有差别,数据位串联电阻式防反射的吧?

楼主:
找到了SD Association的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供大家阅读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pdf

网友:
肯定是左边啦!

网友A:
为什么是左边呢?

网友:
    到底是哪边呢,有哪位大神给解释下呢,我都给放在右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左边呢?

自己想呢?电阻起什么作用。如果是0R的话意义并不大,22-33Oohm这样会比较好点,还要看你的终端的走线有多远?线长。

网友:
    0ohm的电阻放在这是预留作用?我想是阻抗匹配,如果是阻抗匹配那么要放在主控端,一般是33,信号和命令线是必须上拉的,根据SDIO的协议,数据命令线在空闲的时候是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2014-06-15):
    这才是精品

网友:
    左右都可以,看情况而定。
主要考虑为低电平时,串接电阻压降的影响。

网友:
    上拉太小了吧? 0R就不用了吧? 最多也就是CPU端CLK加个33R  TVS管才是要加的吧  注意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