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尺寸之后看不到标注的信息

楼主(2013-11-07):
pads PCB中,我要标注我的板子有多长多宽,当我标注之后发现老看不到标注的信息,我把所有的颜色打开也看不到,是不是哪里设置标注不了啊,求解。谢谢了。

网友:
那就把文件发来看下。

网友:
在颜色设置里,把24层的Drill Drawing的2D Lines 和Text设置成您喜欢的颜色试试?

楼主:
2007版本的

楼主:
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你提供的档案
标注的层面是所有层

改成一个你常用的层面
再把颜色设定正确
再去标示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
上面的板子貌似没有标注。

网友:
    之前看了蛮久也没看到问题。
参考楼上的图,找到了这点设置的差异。。
    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