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怎么捕捉3D器件管脚中心?(未解决,高手请支招)

楼主(2013-11-07):
我 在AD10进行器件库的设计,通过先导入器件的3D模型,再通过3D模型来设计器件库的脚位和外型尺寸,在这过程中,圆型的脚很容易找到中心点,方形的脚就不会捕捉了,请高手们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AD 的3D都没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
在2D状态下按DO快捷键  设置一下捕捉栅格点试试     3D这个我不是太熟

网友:
    最近开始研究,有结果一起分享

网友:
    这个没法设置的 你就微调到2D状态下 对齐丝印就行了 3D有一点点误差没事

网友:
    主要是你用的3D模型的坐标系的问题,要么换一个模型要么将就弄弄就得了。

楼主:
    谢谢大家,虽然没找到方法,大家一齐学习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