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删掉pingroup属性

楼主(2013-11-07):
orcad原理pingroup属性定义错误,想删掉这个属性不知道怎么删,折腾半天了,请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請上傳圖片說明你講的是那兒?

网友:
选中要删除PIN GROUP属性的那个器件,单击右键-edit part -view-pakage-选中需要删除属性的那些管脚,可以按住ctrl进行多选-edit properties-选中PIN GROUP那一栏,然后点击remove,最后关闭这页原理图窗口,在弹出的菜单里选择update all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摸索了近两天搞定了。
比较方便做法:选择对应part-右击--edit part - view-pakage-edit 属性-PIN GROUP那一栏数字删掉一个-点copy空的(如果不能copy,点下validata)到需要删掉的网络里-点OK-点updata  all-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請上傳圖片說明你講的是那兒?

公司里面的东西不方便截图,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