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导入PADS时把DDR芯片管脚默认为电感

楼主(2013-11-07):
siwave 导入pads时把DDR芯片管脚默认为电感,见附件现象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说,还是Allegro好,很多仿真软件(ansoft、sigrity、ADS)都支持Allegro导入,而且没什么错。

楼主:
呵呵 哦!谢谢!等做完SIPI仿真流程就学CADENCE

网友A(2013-12-18):
你把PADS 開頭名稱是 L 當然默認會變成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ADS 開頭名稱是 L 當然默認會變成電感

你是说ref?没有什么开头名称以L开头啊!

网友:
你有PADS 檔案可以上傳我幫妳看看  之前就有遇C  的 decal name 改成  U 就正常了

网友B(2014-09-05):
    器件的“描述”里面可能存在某些字符,你改个简单点的描述,比如“MEMORY”这样的,铁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的“描述”里面可能存在某些字符,你改个简单点的描述,比如“MEMORY”这样的,铁定好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