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优先考虑等长还是差分?

楼主(2013-11-07):
图片为4组差分线,交换芯片到变压器,如果不走等长,也就3MM左右差,如果等长,绕线1倍,2倍还是3倍间距好?绕线对浪涌有没有影响?

网友:
我觉得这块还是:
1、差分+等长比较好;
2、等长的话绕1倍间距好些,这样差分对内线间距也比较小、分布参数也应该小些;

网友:
之前看过好像是实测报告还是仿真报告来的,认为等长比差分(特指等间距吧)重要。

不等长有可能导致共模干扰(一根线信号传输完了,另外一根还在传输,信号不对称了)。而不等间距当然是引起一小段阻抗变化。

网友:
差分线在布线时,优先做到差分

网友A:
一般情况来说,等长比差分重要。其实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含糊,验证的方法就是PC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来说,等长比差分重要。其实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含糊,验证的方法就是PCB仿真。

绕线会不会容易遭雷击?

楼主:
图2中变压器是否可以忽略其管脚差距

网友:
很多设计指导里要求满足差分、可不做等长。

网友:
差分+等长比较好;等长的话绕1倍间距好些,这样差分对内线间距也比较小、分布参数也应该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