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 ADS EM License fail 问题

楼主(2013-11-07):
求助各位
明明ADS crack 没问题 如图片的右下, ADS也可以开启,但我开启EM Simulation,执行却出现License fail
顺带一提,我是用附件的方法进行crack.
why ?

楼主:
sorry  i got answer as below!

DS2013.06 已经可以完整使用了 (Momentum、fem)都能使用..河蟹文件还是我之前发的那个..
关键只在--所有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确定 C:\Agilent\ADS2013_06\Momentum\10.24 <-这个子夹名称一定要是 10.24
如果你在河蟹时,是被改成 ......Momentum\10.20 !? 那就rename 成......Momentum\10.24  即可.

网友(2014-02-12):
请问下,我的里面有两个文件夹10.20和10.24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