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什麽是四面包地??該怎麼包法?

楼主(2013-11-07):
5金币
哪位高手知道什麽是四面包地??該怎麼包法?怎麼個四面法??

网友:
两个相邻层都是GND,然后走线两边也是GND,就叫四面包地了

网友:
    我认为是要2层地夹着,线的左右包地。上下左右 四面。,

网友:
    信号线的上下层,以及左右都铺有地层,且没有其他干扰源靠近信号线

网友:
    首先是PCB吗?

TOP 层 BOTTOM 层 然后再加上带状线。不久是4面了吗?

网友:
    这个词出现在哪里啊?包地应该是指同层吧,相邻层应该使用参考地吧?晶振可能出现四面包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