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等1长

楼主(2013-11-08):
    在走DDR3的时候,数据组DATA(0-7)和DATA(8-15),DATA(16-23),DATA(24-31),是四组要一起等长吗?还是每组各分各的等长

网友:
    组内等长 ,误差不超过10mil

网友:
    各组之间不用等长。自己组内等长10mil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板工程师要求是全部做在一起(D0-D15),误差是50mil,请问JIMMY老师这样好不好啊,误差50会不会太大了呢?

网友(点评):
误差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B:
    为啥呀?之前工程师要求我们做的都是所有的数据线全部等长误差不超过10mi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工程师要求是全部做在一起(D0-D15),误差是50mil,请问JIMMY老师这样好不好啊,误差50会不会太大了 ...

您们的工程师要求50mil是可以的。一般DDR3要求组内等长,比如数据信号线DQ[7:0]以数据选通信号DQS0为参照长度,允许偏差正负50MIL;数据信号线DQ[15:8]以数据选通信号DQS1为参照长度,允许偏差正负50MIL;DQ[23:16]和DQ[31:24]都是如此组内等长。误差50mil是允许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呀?之前工程师要求我们做的都是所有的数据线全部等长误差不超过10mil的。

    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可能是六层板,为了确保稳定,我们这儿六层板的误差是在5MIL,反正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做的越精确越好。
    如是四层板要求可以放宽,只要按datasheet上要求的误差范围去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