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线布线

楼主(2013-11-08):
如图所示。请教如何布弧形的net,走线模式下的arc的半径实在不好控制

网友A:
先走45°的线,然后把拐角变成圆弧

网友:
支持楼上,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走45°的线,然后把拐角变成圆弧

哪个命令怎样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命令怎样变?

已经知道了,就还是add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