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中如何查看所有元件的引脚总数?

楼主(2013-11-08):
请教高手:protel原理图中如何查看所有元件的总引脚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Parameter Manager

谢谢你的解答,AD里面可以这样操作,但99里面好想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AD里面可以这样操作,但99里面好想没有这个功能啊?

99里更简单,可以全选器件,然后REPORT菜单里有一个是选中的管脚,应该有统计管脚数量,99好久没用了,现在也没安装,只是凭记忆告诉你以上方法,不确定有没有误差,自己验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