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的一块微波板子,高手给看看,给大家长长知识。

楼主(2013-11-08):
如图。
图中,1、2、3、4分别是什么东东啊,干什么用的,求高手解答。那个4算是电容么?

网友A:
1.介质谐振器,DRO, 该介质振荡器工作主模式TE01模,椭圆微带进行磁场耦合,到放大器形成正反馈回路。 TE:横电模,电场纵向分量为0
2.放大器
3.微带扇形线 相当C
4.微带平衡耦合器 相当C
只问了4个问题,难道的圆圈和正方形看懂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介质谐振器,DRO, 该介质振荡器工作主模式TE01模,椭圆微带进行磁场耦合,到放大器形成正反馈回路。 TE: ...

让你笑话了。其实是不知道问...
其实,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帮大家讲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介质谐振器,DRO, 该介质振荡器工作主模式TE01模,椭圆微带进行磁场耦合,到放大器形成正反馈回路。 TE: ...

根据你的提示,我花了点时间,找到了下面的一些资料,应该可以帮助了解这块板子的原理。

微波放大器

耦合器、混频器设计

微波介质谐振器 _TE_.pdf

介质谐振器

扇形微带耦合器

网友:
感觉是LNBF

网友B:
谢谢2楼和4楼的耐心答复和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2楼和4楼的耐心答复和资料!!

没看到四楼

网友(2013-12-15):
感觉是个DRO

网友C(2014-02-25):
那个黑色的圆片就是介质谐振器,与那个放大器共同形成 DRO 做本振。第二个放大器既要作本振的驱动,也要实现隔离的功能。那个圆环是微带线的环形器,它的右边是 90 度分支耦合器。再往右照片没找到的地方估计有两个二极管做混频器,那里就是中频输出的地方。环形器上面的结点就是射频端,应该已经连到别的层上了,其上还接有什么就不知道了,可能直接接天线。让我疑惑的是这个电路的功能。环形器使得本振信号可以从射频端出去,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仅仅是个接收机,大可不必用环形器。所以这个设备一定需要发射功能。但是射频端发射的信号同时还是本振,不便于做调制,否则就会影响接收。那么,这个电路就不像是用于通信用途。我感觉,这个电路想要完成的是多普勒雷达的功能吧。

网友(2015-03-13):
真是太牛了  学习了

网友:
高频电路有点蒙,还要努力啊

网友:
记号一下,涨姿势

网友(2016-01-11):
可以下来参考

网友(2016-02-24):
引用 网友C:
那个黑色的圆片就是介质谐振器,与那个放大器共同形成 DRO 做本振。第二个放大器既要作本振的驱动,也要实 ...

混合环与环行器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提示,我花了点时间,找到了下面的一些资料,应该可以帮助了解这块板子的原理。

谢谢,你的资料,及时科普补充下

网友:
学习学习,4楼正解

网友:
这个结构类似于C波段高度表里边的VCO+放大电路,这个频段应该比较高,可能工作在Ku波段。利用多普勒效应测距。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全都没见过,又学习了。

网友(2016-05-31):
我这边用hfss仿真出一块微带天线板,如何把它导入allegro中并生产呢?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