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 web is small than 最小设置?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上图,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3-11-08):
pads9.5)画QFN封装的时候,QFN焊盘比较小,提示说solder mask web is smaller than the minimum allowed。Do you wang to create a gang solder mask?,我翻译是:solder mask 的网格比最小允许的网格要小,你想创见一团连在一起的solder mask 吗?
我自己认为没啥问题,不知道大神们的观点如何?
请看图:

楼主:
点击YES后,发现管脚编号挤在一起啦,好热闹...

网友A:
适当的减少些,锡膏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的减少些,锡膏工艺

您说的 是 我们用软件减少吗?
还是指PCB加工厂减少?

网友:
1,补偿问题

焊盘的宽度可以适当减少些,阻焊补偿也是如此,比如只补偿3mil.

2,管脚编号在一起开会。

选项里改一下管脚编号的尺寸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