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的原件封装如何存到另外一个库里

楼主(2013-11-08):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一块PCB上的原件封装,我想把这个封装保存到我想保存的那个库里怎么操作,在SAVE AS里找不到我想保存的那个库怎么办,还有就是将原理图导入PCB板时总有那么几个原件找不到提示这样的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4C02 >
U7      24C02@FDS-SOIC8-HT1381,无论怎么改都还是导不过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右键存到库中,选择库即可

楼主:
问题是它只有两个库,其它库看不到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要建立一个元件类型: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