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帮忙看看这个designer工程文件为什么不能跑

楼主(2013-11-08):
如题: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error] analysis:ami(error): AMI library d:\ sb_tx.win64.dll in AMI device amisource204 is incompati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analysis:ami(error): AMI library d:\ sb_tx.win64.dll in AMI device amisource204 is incompat ...

AMI library d:\ sb_tx.win64.dll in AMI device amisource204 is incompatible&  这句话在哪里得到的?我这边看不到,另外dll文件我们也不能编辑啊。

我怀疑是我的designer没有破解好,不好跑AMI模型,这个安装路径下的例子我跑就会报错:见附件图片。如果安装正确的话应该能跑不会报错吧。

网友B:
未提供*.snp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提供*.snp文件吧

不是,AMI分析不能跑,统计分析可以正常跑,snp文件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