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08):
  提供的资料如下:
1、LEDA   背光正极;LEDK1-LEDK6  背光负极   电压3.2V

2、SDA、NWR/SCL、NCS是送初始化的根据你们的主板确定
3、D/CX是芯片选择,不用时接IOVCC  1.65 to 3.3V (InteRFace I/O)

4、FMARK就是TE

5、VCI 模拟电路供电,接外部 2.5 ~ 3.3V (标准2.8V)   ;IOVCC 数字回路,接外部 1.65 ~ 3.3V. (标准1.8V)

问题:附件中3.5寸屏剩下未接线部分需要怎样接?另外LED背光部分需要外加什么电路,需要怎样接线。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LED部分如能提供一下参考资料就非党感谢了!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新建文件夹 (2).rar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你要找到你的TFT的规格书啊,不然谁知道是干嘛的呀。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但是你可以向的TFT模块的供应商要规格书,如果还看不懂的问供应商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