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可以修改 drll legend 生成表格的格式?

楼主(2013-11-08):
图中表格    的每格 的间距和 表格的宽度如何修改 ?

网友:
你是不是把字体设置里面的9号字给删了

楼主:
没有删9号字,但
一个月前 ,可能是改过 9号字的值,忘记了 9号字的默认值是多少了?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删9号字,但
一个月前 ,可能是改过 9号字的值,忘记了 9号字的默认值是多少了?应该是多少

這是廠商來的設定

网友:
default-mil.dlt,找到这个文件,设置里面参数就可以改变表格的长宽及字体.

楼主:
噢,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