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和pads9.5共存问题

楼主(2013-11-09):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现在需要同时装9.3和9.5,9.3和9.5都装在D:\mentorGraphics\下,我先装的是9.5,现在又装啦9.3,破解后,9.5可以打开,但是9.3 一打开就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库**.dll上,allegro不同版本用switch切换,是不是9.5和9.3也能用什么切换?

网友:
换名字,别用默认安装名,现在你可以把桌面快捷方式删了,然后找到安装文件里面的程序点击进入。
我就是先安装9.3 然后保证9.3能打开,然后在名字后面加个9.3,如图,然后在安装9.5 就没问题了。

楼主:
哦,前几天看到个旧帖子,解决啦,不过9.3破解不了就是,9.5破解啦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全部拷贝到C:\MentorGraphics\9.PADS\SDD_HOME\Programs
,现在就剩9.3破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