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320AIC3101IRHBR音频接麦克

楼主(2013-11-09):
这个芯片接麦克风,MIC2L/LINE2L/MICDET和MIC1RP/LINE1RP、MIC1LP/LINE1LP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两路麦克风(或line-in)输入,你想问什么?

网友:
貌似有的接口是需要带直流偏置进去的,如果外部的直流偏置不符合要求的话,就需要先去掉直流,在通过DSP的某个pin去提供一个符合要求的直流偏置。有的接口是指允许差分音频信号进去的。大概差不多可能是这样的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麦克风(或line-in)输入,你想问什么?

两路输入不同嘛,一个MIC1分左右声道,另一个没有,麦克风不是不分左右声道的吗?前边接麦克风,是不是只能用MI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