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实现元器件的换帖

楼主(2013-11-09):
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在orcad电路中实现PIN对PIN兼容元器件的换帖。即同一个工位,在第一种应用时贴a器件,在第二种应用时贴b器件。如何让DRC和网表输出都不报错,到PCB这边是共用的封装。至于BOM,可以通过变量的方式分别输出。

网友:
PIN对PIN兼容元器件的换帖,根本不用改電路圖和LAYOUT,只要電路圖標示上有說明、BOM有區分,LAYOUT 不用動。

楼主:
当换贴的方案比较复查。就不便用标识说明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