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 export odb++老是卡在76%

楼主(2013-11-09):
    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出错总是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A(2014-08-12):
    请问楼主,出odb++的时候“more”这个选项该勾哪几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出odb++的时候“more”这个选项该勾哪几项呢

默认就行,看需要吧! 一般来说没有特殊要求勾不打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就行,看需要吧! 一般来说没有特殊要求勾不打都行

Ths 之前用的时候各个公司勾选的不一样  一直没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s 之前用的时候各个公司勾选的不一样  一直没在意

    要是你们公司有VALOR的正版,就知道ODB++里面的信息量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你们公司有VALOR的正版,就知道ODB++里面的信息量是很大的

    之前的公司用过正版valor  好久没用了,好多东西都忘了
    现在一般的公司根本不会买valor

网友B(2023-12-13):
    遇见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楼主(2024-03-08):
引用 网友B:
    遇见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artwork设计层里某层导不出 你删除掉有问题的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