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如何统计PIN数

楼主(2013-11-09):
    手上有一块板,发给第三方layout。不发在allegro中显示。请问大牛们,如何在capture CIS中统计 器件的PIN数。

楼主:
    补充下:原理图  使用的是16.3版本。画图方式  为层次式。

网友:
    試試看面方法:

(1)產生 Netlist。菜單 => Tools => Create Netlist => Other (頁面) => Formatters: orWirelist (選擇格式) => 確定。
    (2)觀看 Session Log 裡面的統計。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