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kill:分别输出贴片元件和插件元件的坐标

楼主(2013-11-09):
    allegro自带的Component Report可以将PCB上所有元件的信息输出,但是某些奇葩公司(比如我们公司)要求分别输出贴片元件和插件元件的坐标,且需要区分Top和Bottom层,即分为4个文件,Top层贴片元件、Top层插件元件、Bottom层贴片元件、Bottom层插件元件(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核心问题在于贴片和插件的判断, 这个应该属于器件的装备属性, 可PCB作为一个载体, 很难完全精确。
    可以从器件封装出发, 获取它所有的管脚焊盘, 如果他们中所有的焊盘都无金属化孔, 可当作表贴器件处理!

网友A(2013-12-10):
      这个程序其实就3件事。1,区分插件和贴片原件。2,区分T和B面。3,导出BOM。这些都可以做到的.可惜我是初学,帮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其实就3件事。1,区分插件和贴片原件。2,区分T和B面。3,导出BOM。这些都可以做到的.可惜我 ...

    我也是初学,一直搞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初学,一直搞不定。。。

    我也是初学,最近画板子也没空,我觉得应该不难,有空了我也试试学习下。
    1,首先可以直接固定四个文件名字,分别准备用来存储表插,底插,标贴,底贴。
    2,直接获得所有器件,然后foreach每个器件,查看是表层还是底层  T/B   貌似用isMirrored 判断
    3,获得当前器件任意脚的焊盘信息  区分是THR/SMD    貌似是用padstack  type直接判断  貌似没有既有通孔,又有标贴空的奇葩封装吧????不确定
    4,根据2,3判断类别,然后打印输出到对应的4个文件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最近画板子也没空,我觉得应该不难,有空了我也试试学习下。
    1,首先可以直接固定四个文件 ...

    谢谢~~

网友A:
    今天没事,就给你弄了下,简单测试下  不确定没有BUG,你试试,如果有问题再反馈吧,我菜鸟  莫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没事,就给你弄了下,简单测试下  不确定没有BUG,你试试,如果有问题再反馈吧,我菜鸟  莫笑

    赞~~~~

网友:
    2楼的辛苦了.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最近画板子也没空,我觉得应该不难,有空了我也试试学习下。
    1,首先可以直接固定四个文件 ...

    HDMI插座表示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