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shboard 图标显示问题

楼主(2013-11-09):
安装mentor 时,安装之后跟别人的显示不一样

{主要是dashboard 中dx designer ; expedition等的图标显示不出来;新建原理图文件的图标也不对}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求教该问题怎么解决?

问题

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主要是图片的显示问题,

原因:dxdesigner 等图标的显示没有与图显示软件关联,本人图片的默认打开软件为ACDSEE,但是并没有与ico的文件关联。

就是在mentor的安装路径下面,盘x:\MentorGraphics\2005EXP\SDD_HOME\standard\toolbox\toolbox0

将里面的ico图标,的打开方式设置为“windows图片和传真查看器”,之后如果图片显示正常,则问题解决。

图中Dashboard里面,显示的图标,其源地址为安装路径的toolbox文件夹。

网友:
你这是mentor哪个版本,可否共享

楼主:
2005的

共享?文件比较大,没法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