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PCB会导致人触电么?见图!

楼主(2013-11-10):
如图很简单的一个pcb,是最近帮朋友画de板子,因为时间紧并没有怎么去了解这个板子会用在哪里,等板子打回来了他才告诉我是要控制380的交流接触器,而且输入侧是人手可能触碰的地方,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有安全问题,触摸输入侧会不会导致触电啊,基本上覆铜间距都是1mm,FR-4板材,单面板。坑爹啊,求指点....

楼主:
忘说了,输入侧是隔离变压器的24V输出...

网友:
    肯定不行!安全距离不够!也没挖槽!

网友:
    这个板子上电很危险!

网友(点评):
:(真的么,怕啊,打了20块难道报废?

网友:
看看电气间隙 和 爬电距离 。

GB4943.1-2011 & GB8898-2011换版指南培训.zip

网友A:
    如果这块PCB板直接注塑或灌封在一个盒子里。污染等级为1级,那么爬电距离1mm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如果是裸露在空气中,污染环境为2级以上,肯定不行的了。

网友(点评):
看来我要打 三防漆和胶水了...下次再从新搞...

网友A:
    人手能摸到的地方,如果接大地的话,只需要基本绝缘。如果没有接大地,那么需要加强绝缘,爬电距离需要是基本绝缘的爬电距离的2倍。自己留意一下控制器用在哪里,不然无法评估你的安全性。

网友(点评):
暴露的装在控制盒里,塑料的盒子...打算在背面涂一层厚厚的三防漆不知您意下如何?

网友(点评):
这是丝印上画的,实际上继电器内部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块PCB板直接注塑或灌封在一个盒子里。污染等级为1级,那么爬电距离1mm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如果是裸露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手能摸到的地方,如果接大地的话,只需要基本绝缘。如果没有接大地,那么需要加强绝缘,爬电距离需要是基 ...

1. 这个处理可以,但是刷过胶后不能有导电的污染物进去。污染等级是这样定义的:

    2. 你的控制器因该是嵌入式的,必须嵌入在有基本绝缘的整机内。否则盒子内部的爬电距离需要基本绝缘的2倍(加强绝缘要求(防触电等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