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后如何设置引脚为满盘连接

楼主(2013-11-11):
allegro铺铜后如何将引脚的十字连接设置为满盘连接

网友A:
参考下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图所示

其实还有一种  针对个别焊盘特别处理的:
edit——Properties——find项选择pins——选择你要设置的焊盘——Dyn Thermal con type选择full conta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一种  针对个别焊盘特别处理的:
edit——Properties——find项选择pins——选择你要设置的焊盘 ...

是的,这个是针对局部的管脚,全局的话就是用上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