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Sigrity的短路警告。真心请教,希望哪位大神可以帮小弟解答,真心感谢了!

楼主(2013-11-11):
本设计中有五组电源,要提取部分线的S参数,将所有的电源地全部选上,设置完进行Check遇到如下警告,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影响吗?可以不管吗?
WARNING [Port Circuit Terminals Problem]: The port "Port7_BGA_D2::CLK+" has short circuit terminals.(The negative terminals shorts the following nets: GND, GND_D, GND_DR, VSSO, GND_TC)
WARNING [Port Circuit Terminals Problem]: The port "Port8_BGA_C1::CLK-" has short circuit terminals.(The negative terminals shorts the following nets: GND, GND_D, GND_DR, VSSO, GND_TC)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本身就有问题。怎么会同时与五个网络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本身就有问题。怎么会同时与五个网络短路

怀疑Sigrity里面就是这样自动生成Port的,将其他的PIN全部短路到地上。 我只是怀疑

网友:
先點選警告訊息兩下, 即可顯示警告的位置, 並且highlight把警告訊息有關的Port, 來確認Port的設定情況,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Sigrity里面就是这样自动生成Port的,将其他的PIN全部短路到地上。 我只是怀疑

那你就手动添加吧

网友:
应该要标明那个网络是电源网络那个网络是地网络吧

网友:
单板中是否存在单点接地的情况?

网友:
WARINING 没关系的吧

网友(2015-01-16):
先把GND, GND_D, GND_DR, VSSO, GND_TC这几个网络整明白,如果是用铜皮或走线连一起的,那就是一个网络,把他们合一起,重新起名就好了

网友(2015-03-31):
1:如果这个五个网络应该连一起的,先merge 这5个网络,然后产生PORT.
2:如果不是同一网络, 自动产生PORT的时候,只能选一个GND